x555qg掉电

楼主(2020-03-12):
开机正常显示风扇狂转   几分钟就关机  有时候时间长点  但是都进不了pe和系统就掉电
刷过工厂bios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掉电之后可以开机

网友A:
估计 还是BIOS 的want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 还是BIOS 的wanting

刷了工厂bios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 还是BIOS 的wanting

w又刷了一个工厂的 别的版本的  还是一样

网友B:
我现在刷了好几个了,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刷了好几个了,都能用

能否请你上传能用的BIOS?
在下也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2020-05-19):
解决了吗?兄弟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 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