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联想B320换个电感

楼主(2020-03-12):
联想B320开机触发后黑屏关机换pl15后正常,另有显示器驱动板一供电电容鼓包一起更换.16/470u

网友:
未修过换电感的机!

网友:
电感开路了 导致电压不稳定对吗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很多主角是电容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CPU 上官连接公共点的电感?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导致也不说 直接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导致也不说 直接换吗

CPU、无供电 电感炭化了

网友:
解决了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