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换屏问题

楼主(2020-03-12):
一台联想S400笔记本拿来开机闪屏,打算换屏,原来的屏是n140bge-L32,手里刚好有一个屏型号是n140bge-L42,,装上后出现开机亮一下就黑了,但是还是能看见里面的图像,估计还是要刷码片程序吧,本来打算换一下码片,结果拆出来两个屏码片大小差很多,不能直接换了。

网友:
楼主问一下你 假如你有一样的屏型号需要刷码片吗

网友:
建议再换个屏试试

网友:
可以把原机屏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对比测量一下供电,屏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