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翌系列网卡的mac刷满了。不换网卡的前提下,怎么解决刷mac问题?

楼主(2020-03-12):
最近发现dos写入不了mac了。原因是刷满了,请问该如何解决,求各路大神帮忙

网友A:
网卡的地址编号是存在BIOS里面的 你好像换网卡也是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的地址编号是存在BIOS里面的 你好像换网卡也是没有用

那重置bios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重置bios能解决吗

你可以先备份你主板的BIOS 尝试刷一下是否好 记得刷之前备份你的BIOS 不然到时候无法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