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写 提示文件大小和芯片不符

楼主(2020-03-12):
BIOS刷写 提示文件大小和芯片不符   换了2个 BIOS换了2个BIOS文件  卧槽

网友:
直接淘宝购买

网友:
直接刷没事的。用原机芯片

网友:
搞不懂吧 啊啊啊啊

网友:
编程器问题咯。。。。

网友:
BIOS芯片可以大,不能小。

网友:
肯定是没搞对  要不就是编程器不给力

网友:
你倒是把芯片型号,和文件大小(详细到字节)贴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下啊

网友:
芯片是多少的 文件是几M的?

网友:
芯片8M  文件也是8M啊  换了个16M的芯片刷上去了。。但是不跑码  论坛下载了3个BIOS    8M的芯片换了3个    下载的3个BIOS  他们的帖子回复都说是能正常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