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2):
  【故障机型】  拯救者Y7000

  【故障版号】NM-B701

  【故障现象】上电短路

  【故障分析】此机器是同行接来的说是进水了,然后自己清理下,就不开机了。让帮忙看看能否维修。

  【维修过程】由于主板太新没有图纸,只能按照经验维修,既然是进水机器,想必  必定有进水短路的原件,直接二极管档,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的,下面是测量结果:

PL602:290  PL601:430    PL201:545     PL401:195   PL3102:7

PL3003:3     PL3002:3     PL3001:3       PL3201:22      PL901:84

PL801:38       PL2101:89       PL5801:0    PL5802: 0   PL5803:0

  从上可以看出,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除了显卡不对以外,其他的都正常,但是实际0是正常的,这款机器使用的是N17P-G1-A的显卡,比较的新,所以暂时算是正常的吧,这个是后既然电感每短路的话,直接先清理进水的发霉部位,(清理进水机器之前最好先拍照取证,以备不时之需)在清理完毕后,上电测试,发现5A大短路。

  这个既然是5A大短路,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公共点的原件是,由于没有图纸,只能使用最原始的办法俗称(烧机大法)用来排除因进水损坏的原件喽,直接在公共点的过流电阻处去掉测量是哪端短路直接加电烧,方法就是找个废弃电源接口剪掉。然后再接可调电源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就像是我这样。

  然后调低点电压用递增的方式来增加电压,直到摸到损坏的原件为止,下面是我烧机的结果。

  上图可以看到,PQ5807有明显的融化的迹象,(白色的是松香)直接风枪取下,万用表测量,看看是不是这个MOS管的原因。

  看来就是这MOS管损坏所导致的5A大短,直接找一个换上,再次测量PL5801和PL5802还有PL5803的对地阻值发现还是0,这个就验证了我上边说的了。新款的阻值都很低。直接上电测试。电流在1.3A了,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网友A:
短路的机器就是捡钱。。

网友:
wangdashi王大师 牛逼了。。。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烧鸡松香大法!

网友:
厉害  我什么时候才能自己修本本,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有学习经验了。

网友:
为什么阻值是0呢?

网友:
又是进水机器

网友:
短路--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机器就是捡钱。。

大侠,如何cpu或桥短路看你还捡不捡钱

网友B:
烧鸡会出问题的  到时候烧穿了咋办

网友:
关于电感阻值,是不是这么理解的,这个电感带动的后级功率越大,后级的阻值越低?
比如CPU和显卡的阻值应该最低

网友:
这个烧鸡机线 焊得不好

网友:
都裸板了,上电之前不测公共点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会出问题的  到时候烧穿了咋办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如果正发生了,那基本也就烧开路了。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