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B150M-DS3H 1.0 是4代内存的 BIOS

楼主(2020-03-12):
求GA-B150M-DS3H 1.0 是4代内存的  BIOS  现象是开机不出CPU电压,其他小电压都没发现问题,12V分压出来的EN脚也有2.85V了。。 是不是BIOS问题呢,,不过这个板有两个BIOS 的  对换了 也一样。。。。。

网友A:
这个BIOS官网下载一下不就行了,两个都要刷!

网友A:
不要管后缀名,直接刷!

网友:
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我也正修这个板

网友:
这个8脚EN我算出来是2.97V  实际测量3V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管后缀名,直接刷!

刷了  也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官网下载一下不就行了,两个都要刷!

主 次都要刷吗?? 只刷主的 也一样不出CPU电压吗|?

网友(2021-11-15):
论坛上都没得这个BIOS的咋下

网友B(2022-03-19):
我也在找V1.0版的BIOS, 我的故障是全部电压正常,复位3.3V也有,不停掉电重启想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V1.0版的BIOS, 我的故障是全部电压正常,复位3.3V也有,不停掉电重启想刷BIOS试试

我 后来放弃了

网友:
官网上有bios 刷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