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play进水不充电求助,修好有红包

楼主(2020-03-12):
一开始显示充电,充电电流一下就跳为0!更换12脚充电ic和hi6523芯片后,现在问题为刚插进去显示充电,马上不显示,然后有一点点充电电流跳变!电池检测组织1500左右,芯片外围5v正常,

网友A:
试过一个华为机,小板那里拆个IC不装好了。

网友B:
电池座有无锈蚀严重?

网友C:
电池检测电路有一个小件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检测电路有一个小件掉了

兄弟,这个样子嘛,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座有无锈蚀严重?

无,挺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试过一个华为机,小板那里拆个IC不装好了。

已经换过小板一样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换过小板一样

对啊,是换了也不行。只能拆

网友:
我有一台 电池座子有个检测断线飞好线
然后把电池座子全部加焊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