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80U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03-12):
板号:X542UQ,电压不过隔离保护,找不图纸,有修过此机此故障的朋友请给予帮助!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  一样的问题换隔离管芯片都不行  用一天就不行了

网友(2020-04-12):
刚接到一台,开机清屏,没法测了,啥资料也没有
,看看不行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