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DQS脚有很多相通,好像是地址线,少一两个有影响吗

楼主(2020-03-12):
DQS / VSS 好像是地址脚和供电脚,各少一两个有影响吗,影响点亮吗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你这个问 我有块主板挡代码 内存的1脚没有基准电压 信号受控于DQS 三极管

网友A:
DQS不是接地是数据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QS不是接地是数据角

这个脚少一个可以吗能不能正常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少一个可以吗能不能正常

不能少!接地的和供电可以少!

网友(2020-05-07):
同问,刚开始学习内存,纯属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