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档这个画面,

楼主(2020-03-12):
停这个画面

网友:
这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启动不了

网友:
进bios ,重设一下 ,这里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电脑太老了吧,古董级了

网友:
奔腾3,古董机

网友:
你这个电脑太老了吧奔腾3,古董机

网友:
诊断卡过了吗?

网友:
工控用途?

网友A:
硬盘识别出来了么?

网友:
太老了吧

网友:
这他娘的是哪个年头的文物电脑啊?硬盘挂了!

网友:
提示是内存频率问题

网友:
南桥北桥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识别出来了么?

能识别硬盘,就是档这个画面

网友B:
单板也是会档这样的画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板也是会档这样的画面吗?

是的,单板也是这个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单板也是这个画面

桥坏了,也会档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坏了,也会档画面

桥都换过了,不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