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30不通电

楼主(2020-03-12):
机器拿过来插可调发现电流0.016A两三秒掉到0A,迅速拆掉(不得不吐槽,最不喜欢拆这类机器了,天线多不说,螺丝还不一样)
拆掉机器发现待机刚出几秒就没了,直接换滤波电容居然可以正常开机了,我以为修好了,交给客户用了两三天居然返修了、
返修之后,仔细测量发现待机3.3V很正常,5V会慢慢升高到5.6V就会保护掉了,测量5V反馈电阻电容都正常,最后摘掉5V的上下管的散热垫发现惊喜,居然是用铁壳子做上下管,直接换掉上管铁壳子5V才算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铁壳子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坏虑波电容在IBM本本很多!!!

网友A:
铁壳子啥意思?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子啥意思?小白

铁壳子的不好

网友:
哦,懂些了

网友:
铁壳子的是不是用的材料不好容易坏?

网友:
CPU供电铁管  会引起系反复重新启动

网友:
三只大黑容    两只大铁mos

网友:
现在的国产没有走下坡路 依然很坚挺

网友(2020-05-09):
换掉,换掉,换掉

网友:
能把 你Z7 屏闪的权限调低点吗  我的才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