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572G LA-B162P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3-12):
宏碁E1-572G LA-B162P 不开机维修
故障 按开机键 有灯亮。电流几乎没有变化
打开图纸
这个故障有一点点反应先测一下EC 到桥的触发信号
ECKB9022 带程序  PBTN_OUT#按开关瞬间又高低高跳变,
那应该和ec关系不大,测晶振没什么电压。测COMS电池没电。。
RTCvcc

Q52  1pin 电压1.2

rtcvcc只有1.2  2pin3.3  拉低了
D23  3PIN 外加3.3v  电流表6A CPU发烫。。。
报价换板。。。。

网友:
悲催。。 CPU报废了, 维修成本高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RTCVCC 爱短路,大楷遇到2台了

网友A:
直说这板子真是个垃圾板,就算换U用不过保修RTC 又短路了,修过俩三台亏死了。现在只要是 LA-B162 RTC一短路就直接退机了。一见就恐怖!!

网友:
这个CPU真的很难更换,因为太长了,做BGA的时候,很容易变形,CPU坏的话,就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说这板子真是个垃圾板,就算换U用不过保修RTC 又短路了,修过俩三台亏死了。现在只要是 LA-B162 RTC一短 ...

太难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值得学习

网友:
来学习的,很用心

网友:
直接秒退了  现在cpu坏的很多 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额   cpu坏  退机器吧

网友:
cpu都坏了,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
简单 明了。。

网友:
RTC电压短路会有那么大的电流?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