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右下角显示99开机黑屏的资料

楼主(2020-03-12):
V星右下角显示99开机黑屏的资料,修个开机99,按论坛各种教程,拆USB接口电路,没明白,拆6脚芯片,拆一个不成,最后全拆了,才发现是最里面的坏了!找到了这个芯片的资料,大家参考。

网友:
键盘 鼠标保护电路aoz8902cil aoz8903cil
AOZ8902CIL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昨天碰到一个板子,V星X99S SLIPLUS 也是卡99.然后刷BIOS就好了,可是开机有两组内存不过,仔细看了下背后有划伤断线。昏倒。另外一块主板技嘉的Z170,卡Bios Logo死机,刷了好几遍Bios,然并卵。打开散热器一看,南桥被换过,请问这两个板子还有救吗?

网友:
会员等级:小小白  ,不敢乱说

网友:
大惊小怪,就是ESD坏了。

网友:
V星报错特别啊

网友:
楼主就是那个接口边上的防静电的那种元器件哈,为啥启动时序和接口异常有关啊?

网友:
键盘 鼠标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