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NS600电源5V输出带不起负载

楼主(2020-03-12):
        前几天修一无5VSB的台达电源,更换辅助电源IC和保险电阻后短接绿线空载电压全部恢复正常,以为就好了,结果后来插上主板发现通电马上就保护,当时还以为主板短路有问题,结果发现只挂个光驱都开机马上就断电保护,于是又开始拆开折腾。          一、这种上下两块板子修起很痛苦,不做几组电源延长线的话根本没法带电检修,上电检查症状如下:
1、空载,5V电压从开机瞬间的5V降到4.5V后稳定,其余各组电压合乎标准。
2、5V挂CPU风扇(其余输出空载),5V电压降到4-4.2V,12V和3.3V正常;5V挂光驱(其余输出空载),12V和3.3V正常,但5V很快下4伏,电源马上保护关机。
3、12V挂CPU风扇(其余输出空载),12V和3.3V均正常,5V电压居然升到正常的5V。
12V对地阻值270欧,12V输出无负载电阻;5V对地阻值30欧,负载电阻30欧;3.3V对地阻值27欧,负载电阻27欧)
      二、措施:
1、断开5V输出到稳压电路的三组输出(两处割断铜箔一处直接绞线)
2、将5VSB直接飞到稳压电路5V采样输入端
3、去掉稳压保护后再次上电,除了不保护关机外,5V依旧带不起负载,12V和3.3V依然稳如磐石。
     三、问题:
     1、估计百分之八十的师父会说检查5V输出滤波电容,但是目测没问题,而且我也相信台达电容的质量,再说,就算电容有问题也不可能就挂个CPU风扇就当机。
     2、估计百分之十会说检查5V整流二极管,但这个坏的可能性极低,再说拆这玩意儿就意味着拆一堆。
     3、还剩百分之十会说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吧,可12V和3.3V丝毫没问题,我不相信开关管和变压器有问题。
     说完了,就是我想不出来是啥毛病了,望大伙儿支招!!!!!!!!!!

网友:
我这个台达专用控制IC型号是6E25-1002DS,不知道跟网上找出来的DNA1002DS是否完全一样,因为9脚和3脚走线走得电路板夹层,看不见走向,也找不到9脚和3脚的连接电阻。

网友:
很多年前有两个老帖子也是台达的这个5V带不起负载的故障,可惜文中最后都没有结果。我觉得开关电源修起最头疼的就是某一组输出不正常的故障,简直是软故障,啥子不开机呀,无电压呀,整体电压高整体电压低的都好修,就这个一些正常一些不正常又不是滤波电容问题的让人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