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A1534 奇怪问题苹果系统能进WIN系统进去就花屏

楼主(2020-03-12):
2015年A1534  奇怪问题苹果系统能进WIN系统进去就花屏  苹果系统看视频啥都好的 刷了BIOS 查了供电 都好的 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最近换了个键盘,人家是从台湾买回的,特麻烦的,有没有重做一下系统看看,不知道你是不 是做的WIN10,我做的WIN10没有问题。

网友:
2015 的 1534 CPU坏的那么多。。。煮CPU吧

网友:
cpu虚焊的多,一般加焊管个几个月,长的一年左右,又会来!

网友:
CPU坏了,报风险使劲干它

网友:
CPU问题,装了WIN系统温度奇高

网友:
遇到一台开机花屏 加焊CPU一样情况 不知道要不要换U了

网友:
A1534  开机选硬盘那不花。。正常的。。但是一进到苹果系统就清屏或者花屏。。。

网友:
这机器装win 必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