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0V 掉电求助求大神指点 小弟甚是感谢

楼主(2020-03-12):
本子拿过来的时候微短 拆机测试  桥短路。 桥拆了测试正常 换了一个新桥 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用四十分钟左右掉电。掉完直接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 还是老样子。温度测过40度左右也掉。压力测试68左右也掉 做过系统 刷了 N多个BIOS 还是一样。板载内存。没有一点头绪。

求大神指点 小弟甚是感谢

网友:
继续换桥

网友A:
这个桥好贵哦。100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好贵哦。100多呢!

再干一个桥怕是没的赚了啦

网友C:
你的PCH 是不是 翻新货色??  估计还是你的PCH 没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PCH 是不是 翻新货色??  估计还是你的PCH 没换好

我也在想再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干一个桥怕是没的赚了啦

对啊! 再发一个就不挣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PCH 是不是 翻新货色??  估计还是你的PCH 没换好

我从小郭本本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PCH 是不是 翻新货色??  估计还是你的PCH 没换好

取下来植株呢还是直接在换新呢 我在由于!

网友:
me重新写过没有

网友A:
ME我自己没有写都是从论坛下载的别人的纯净BIOS

网友:
继续换桥把老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我自己没有写都是从论坛下载的别人的纯净BIOS

我给你一个BIOS刷刷看

网友D:
测测掉电时的电流变化,是否有电容等的隐形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一个BIOS刷刷看

好啊229521652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测掉电时的电流变化,是否有电容等的隐形短路。

电容也查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啊229521652  谢谢了

好的。。。。。。。。。。。。

网友(2020-05-10):
刷个ME吧,不行换桥

网友:
用纯净ME试试,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还得换桥,有的桥ME模块锁死无法读取新BIOS里ME信息。这种桥很坑!

网友:
meA看过me信息了没 是不是工厂的?

网友:
刷BIOS试试呗!!换桥太麻烦了 一步一步来!@

网友:
ME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改的。。论坛上的那么多BIOS 不可能都不行。2个建议。重新加焊桥。或者换新桥试试

网友:
温控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掉电无法电压问题和桥问题咯 示波器看看电压波形是否正常 再换桥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