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 820-00928-A 进水短路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20-03-12):
收了台朋友的入水A1707  TYPE-C插电流表有5V  300-500毫安左右电流  不开机 ,拆机后发现 两个地方烧坏 一个是链接触摸板的BTB座子 还有一个保险管烧了 就是这个 实物图是这样   然后裸板插电 状态和刚开始不一样 直接大电流打表复位,旁边这个U1100 就是SR2NH这个芯片发烫厉害 好像还有东西烧了的味道   现在求助 如何检测这个SR2NH芯片有没有损坏  还是直接补一个保险管试试先?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供电烧了,先查一下cpu那边有没有短路

网友:
烧糊的地方要用刀片先处理干净,然后再来修电路

网友:
如何判断这个南桥坏了没有呢

网友:
高手分析到位,慢慢消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