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神舟k650d-i5 d3 版号6-71-W65S0-D02 每次开机1.2左右掉电

楼主(2020-03-12):
怎么修啊  一台神舟k650d-i5 d3 版号6-71-W65S0-D02 每次开机1.2左右都掉电 论坛找 通病的地方 测试有没见有什么电压问题。
之前加焊一下EC 可以亮几次。。。但后来一直都不亮了。。难道是EC问题? 还谁遇到过吗?还是想找一下这个BIOS ,可以显示神舟的LOGO的 可以提供一下吗?谢谢.

网友:
通病 3V5V开启管

网友:
通病 3V5V开启管? 是说PQ58吗? 6脚的小IC  换过了哦。。依旧。。。

网友A:
拆掉pu4 链接28  36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pu4 链接28  36  就ok了

试过了的,,依旧。。。。。感觉是不是EC有问题。。这个EC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BIOS 刷了几个了,,也一样。。。。。

网友:
不会是 CPu问题吧。。。手上没这个U

网友:
如果独立显卡问题 应该集成显卡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