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3P触发不上电

楼主(2020-03-13):
刚开始是触发后RSMRST只有1.5V,翘起有3.3V。然后换了南桥后触发RSMRST有3.3V,电源指示灯亮了,电流0.01,经检查LID SW 3.3V,EC RST 3.3V , EC_SMB_CK1_R-3.3V,EC_SMB_DA1_R-3.3V,南桥没有返回SLP_S3。南桥供电也有没有开启,BIOS 1脚待机1.4V触发0.5,难道我换的南桥是坏的,还是应该刷个BIOS或者缺少35V待机电压。

网友:
测量发现南桥待机只有0.5V

网友:
发现是通病,已经把5脚EN切断,上电0.86不显示。准备刷BIOS

网友:
已经亮机

网友(2020-06-06):
什么鬼 什么问题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