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A1989换屏幕总成后亮度自动调节没有了,键盘灯也不亮了

楼主(2020-03-13):
Macbook Pro A1989换屏幕总成后亮度自动调节没有了,键盘灯也不亮了.屏幕也是从另外一台A1989上拆下来的原装屏!求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继续换一套试下

网友:
排线重插西试试

网友:
感光没有弄好

网友A:
很明显,摄像头没识别

网友:
继续换总成

网友:
是不是t2在作怪

网友:
必须是屏不行

网友:
如果是换的单玻璃,基本上是你的感光漏光,你没有把感光元件贴好,在17年以前机型上感光基本上都是和摄像头连在一起的

网友:
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摄像头没识别

谢谢大师,确实是摄像头的问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师,确实是摄像头的问他!

什么意思  是摄像头没接触好  还是一定要原机器的

网友:
摄像头是坏的码?

网友:
摄像头没识别跟亮度调节有关联?意思是要换摄像头还是排线有问题

网友:
感光在摄像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摄像头没识别

厉害了,这样也能看出来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最后查了摄像头供电,电压为0,是PP5V G3S ALSCAM的电感烧了.可能是我换屏幕时候没拆电池,扣插座的时候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