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猪公一出_必属精品之thinkpad T450电池不充电通病

楼主(2020-03-13):
  废话少说了
  型号:T450(双电池 内置为电池1 外置为电池2)
  症状:待机状态无充电电流,进系统状态为:电源已接通 正在充电。但是不管你冲多久,电量都充不上去。拆机用风枪加热充电芯片24760就可以充电(别以为就好了),多数会返修,甚至放一夜第二天就又不充电了,或者冲一会电就又不充电了。

  此机器症状一样的已经修复5台了。
  解决方法:将充电芯片第四脚(充电检测脚)相连的两个分压电阻(接19v的为432K,代换相差不大的即可),接地的那个电阻为64K。把这两个分压电阻带换掉,问题即可解决。稳妥点的话把BOOT脚的一个2R2的电阻也换成0欧。这个充电芯片设计电路BOOT脚是用一个2R2的电阻和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可用电容代替),二极管不需要代换。

  按照此方法解决绝无返修。

                                                                                          猪公

网友A: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果断收藏了  头几天遇到过一个这种情况 没有搞定。。。早点看到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让我这种小白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电路搞得好

网友:
这个因该是设计上的问题了吧

网友:
好经验  已加分   T450 还修过来

网友:
楼主厉害,精典方法

网友:
楼主厉害,高手高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神啊   大神、

网友:
楼主研究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果断收藏了  头几天遇到过一个这种情况 没有搞定。。。早点看到就好了

太忙了。
昨天晚上又修到一台,所依就给分享了。

网友:
这绝对把图纸摸透完了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加分鼓励

网友:
很好的 经验

网友:
高啊,实在是高。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给力,下次遇到就秒杀了

网友:
喜欢这个图

网友:
我是直接悬空acdrv,隔离管直接大功率二极管代替,永不返修

网友(2020-04-27):
学习了,经验啊

网友(2020-10-10):
666  多谢分享 主要是不返修就可以

网友:
原来是acdrv引起的,好方法

网友:
用加热法应该能更好分辨出分压电阻变质吧

网友(2022-02-08):
这是无私的奉献,学习了。这样做更好。2楼也给出另一个方案。

网友(2022-09-02):
学习了,应该是分压电阻变质吧

网友:
快速解决问题,就是王道

网友:
就喜欢看这样的.简单来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