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还是桥有问题?

楼主(2020-03-13):
手里有两块B85 KILLER主板A和B,A是全好的,B呢开始是RT8065坏了.桥的ME供电有1.9V,换掉RT8065后ME供电恢复到1.05V之后呢原机的BIOS跑码到65秒断电,反复上电这样循环。现在的问题是 把A的BIOS芯片插到B上可以亮机但是因为ME数据不对,诊断卡会卡在63有六七秒,然后整个触发到亮机大概十秒.  后来TB买了一份BIOS 刷完后插到A上面也是正常的  触发到亮机 三秒左右。然后重新刷买的BIOS后再插到B上 直接就是回到了跑码到65断电重启反复如此....把我搞的头大了!!B如果桥有问题 那插A的BIOS也应该亮不了机吧!BIOS有问题那插A主板上怎么又没事?有偿请教大佬 指点!!!!

网友A:
这个改下就好,b85老板子,搞不定找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下就好,b85老板子,搞不定找我

你好 !这个要怎么改?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要怎么改?有教程吗》??

我是懒汉!不做什么教程,费劲,但是bios可以搞好

网友:
以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下就好,b85老板子,搞不定找我

你好!问题重新描述了一下!看看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题重新描述了一下!看看可以解决吗???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没有,,,开始查的说是me数据不对,我以为重新官网分离一份bios就行。结果不行,,,,,,,官网分离bios,以及把me数据分离出来,合成到好的bios里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开始查的说是me数据不对,我以为重新官网分离一份bios就行。结果不行,,,,,,,官网分离bi ...

原板备份发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板备份发我看看吧

好的,晚上吧,,还在上班,感谢感谢

网友:
有片华硕的板子也是这样的情况,如果BIOS没有刷上ME模块,能亮机器,但是卡63,如果刷其他论坛下载的部分BIOS,或者是用官网分离的bios,跑到55就一定重启,头大呀。

网友(2022-02-11):
换桥100%就能正常!

网友(2022-06-15):
额换桥还是算了吧主板才几个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