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52V BIOS 版号ASUS N552VW REV 2.1

楼主(2020-03-13):
正常使用的机器上面保存下来的

ASUS N552VW REV 2.1.zip

网友A:
机器板号有吗,没板号都搜不到的。另外这个是在线备份的吗,是否有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板号有吗,没板号都搜不到的。另外这个是在线备份的吗,是否有ME?

N552VW REV 2.1,这个就是版号,不是在线备份,BIOS取下读出来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