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 6标示的6脚芝麻官是双三极管2N3904么?

楼主(2020-03-13):
本人新手,请假前辈们RX574上这MA6的管子到底是啥?可以用哪种替代啊?多谢指教!

网友A:
是双三极管2N3904,可以用V星很多板子都可以拆(CPU供電旁)例如MS-7680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双三极管2N3904,可以用V星很多板子都可以拆(CPU供電旁)例如MS-7680就有

非常感谢,管脚定义是不是和常规双二极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