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mini Late 2012刷Bios复活

楼主(2020-03-13):
自用的一台macmini,折腾引导时用clover引导启动,结果黑屏,无法启动
症状表现为,通电启动后显示器能接到信号输出但是显示黑屏,机器重复开机声音
去google上查询了一下,原来是clover破坏了bios程序,相关链接
上面有人买了eficard解决,长这样,插在苹果留的用来刷bios的接口上就行了

但是这个国内好像没卖的也比较贵要50英镑,也有人自己重刷bios解决了,正好手边有编程器打算试试看
板号是820-3228-B,这个bios内外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有820-3228-A的,想着就差了最后一个字母应该也没问题,就下载了一个直接刷了进去
刷完机器能够启动了,但是系统识别机器为macmini sever Late 2012,序列号也变了,去网上查了查macmini 和macmini sever硬件上几乎一样,Model都是Macmini6,2,Board-id也都是Mac-F65AE981FFA204ED,不过稍微有点强迫症,用16进制编辑器打开刷之前从bios芯片读出来的固件,搜索原来的序列号,这个序列号在机身上也印着,终于找到序列号的位置

在00690403-0069040E这个位置就是机器序列号,后面跟着的是机型MD389这个就是macmini sever的型号,我的机型为MD388,用从刷之前读出的数据覆盖,另外007FFF08-007FFF18这个位置是主板序列号也顺便替换掉了,再把改完的bios刷进去,这次机型序列号就都对了

网友:
有的啊,有新版本的 老版本的 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