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跪求佳能G2800 打印机清零软件

楼主(2020-03-13):
Service Tool v.4718 下载了这个版本。进入维修模式后按那个都是错误006

Service Tool v.4718.rar

网友(2020-04-17):
有一台机器要清的,可是下载分不够

网友(2020-06-12):
不行的话直接上编程器刷

网友:
这个软件不行的,不锁机但是不清零

网友(2021-02-21):
不能用吗
有个机器要搞

网友:
论坛有数据,自己写下。软件都是绑定电脑的,发了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