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说电脑拆出来清灰,装回去就启动不了了,让我这个半桶水师傅看看

楼主(2020-03-13):
朋友说电脑拆出来清灰,装回去就启动不了了,让我这个半桶水师傅看看,经过详细了解 原来他清理时把CPU也拆下来了……:daxiao:
*   ******************
我把U拆下来查看

发现部分针脚已变形移位,…

有六根针已经无法回正、顶部断掉!其中一个断到了底部ing…

本想整个座子,无奈没那么大的封口,只能用拆掉坏的针…

换上别的板拆下的针 …比原来的偏长偏粗点,装上去并不完美 但不影响使用,最后装鸡点亮ing…

网友(点评):
我也有一张,过两天试试,

网友A:
只要没断  就可以修好的  用镊子正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断  就可以修好的  用镊子正回去

已经断了六根

网友B:
楼主的断针是怎么焊上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断针是怎么焊上去的啊

用热风枪350°  风力中  吹5-7分钟就能拆针,焊也是插进去吹5-7分钟慢慢压下去,至于断到底部 想办法夹起来…

网友:
总感觉这样韩处理的会用不长久。

网友C:
楼主这样换针主板今后使用稳不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换针主板今后使用稳不稳呢

要看焊的技术咯…我没有适合的 吹出风口来换座子 …只能换针

网友:
牛逼,我有张板也是针断了,有空试试

网友:
没断的好搞,断了的想夹出来有点麻烦

网友:
风枪换针没搞过,弄不好还得带走一块U,一般根据定义要是功能针断的不多都是vccvdd的直接薅掉没啥影响也

网友D:
350度吹5-7分钟,座子不变形?

网友:
楼主你太谦虚了,明明是满满的一桶水,偏说是半桶,你看连CPU的针都能换,这是大师级别的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0度吹5-7分钟,座子不变形?

不会变形,可以拿废板试试,吹时间短了是拔不出来的…如果针脚坏得多建议更换底座……几根可以自己补,我补的时候在针脚加了焊锡在慢慢插进去吹…不加焊锡怕和主板没熔接在一起不稳定!!总得来说有适合的BGA焊台我宁愿换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0度吹5-7分钟,座子不变形?

手机像素太差了拍不出针脚断的清晰图,手机上传的图重复了,没上全…

网友:
牛逼,換針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网友:
长见识,这样也行

网友:
我有张板也是针断了,有空试试

网友:
这针怎么换啊老板?风枪吹的时候座不会糊掉?

网友:
我也是担心打座子给吹熔化了。

网友:
断针修复真是技术活,修过没成功放弃了,楼LZ历害

网友:
有的断了一根问题不大的

网友:
学习了 精华 精华

网友E:
一般都是烙铁补针,换针怕风枪吹融座子
bga用烙铁能拆下来?大师厉害??
详情

网友:
你这是满满一大缸水!牛逼 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烙铁补针,换针怕风枪吹融座子
bga用烙铁能拆下来?大师厉害??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别看问题不大,但这工作量不小啊

网友:
老板威武,这样都可以,还是要多实践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的,能用风枪换针,我试过不换加一根然后CPU小心点放上去可以点亮,缺点是可能会稍CPU,哈哈

网友:
这个可以 我都是直接叫换板 不瞎搞

网友:
这种断针的还没试过 我以为只有换座子

网友:
这样的补针令人佩服,手法不错

网友:
大尸技术那个相当一个牛B啊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心得,学习了

网友:
会不会烧CPU?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是不是助焊剂也有讲究...助焊剂太差或者加太少估计锡都不好化

网友:
牛逼 ,这都行,光换针没见过。

网友:
你牛捡钱花

网友:
学习了 找几个料板试试

网友:
牛逼啊,还能换针

网友:
厉害 学到了 这么说 我一张破主板可以这样修了

网友F:
这样子换针比换座子省事的多
省事??更费时间和耐心…当然 一根针除外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子换针比换座子省事的多
省事??更费时间和耐心…当然 一根针除外

网友:
实在太厉害了,又学会一招。

网友:
只要没断 就可以修好的

网友:
好技术 这个都可以

网友:
清灰操作,大部份是清机箱、风扇上的尘。CPU好少拆下来的。另一个是内存清洁,用橡皮擦 擦干亮金手指。小心装回,开机就不会黑屏了。其它的不必要动。

网友:
看来CPU补针的能力还是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