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0-03-13):
现象:不开机,插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不亮,接维修电源,过流保护了
原因:初步判断供电部分异常;估计有短路
维修过程:拆机,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容两端,果然发现3.3V供电的电容两端短路了,然后用烧鸡大法寻常短路的电容,找到更换后,插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按下开机,正常开机并能使用,装机还原,维修结束。。

网友:
烧鸡法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