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黑胶一体的U盘怎么露出线路板

楼主(2020-03-13):
大佬们  黑胶一体的U盘 怎么清除电路板上的黑胶 露出铜来?

就像这样的   这个图上的不像有打磨痕迹
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用细砂纸打磨也行的额!

网友:
就找点类似磨指甲那种打磨就行了 你非要拿药水?

网友(点评):
打磨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张图看不出打磨的痕迹 我很好奇

网友A:
这种软封装的的U盘,磨开了看着这个电路走线,你就能知道每个点的功能?

网友:
激光  次次次次

网友(点评):
别逗我啊 我可是认真的 真有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封装的的U盘,磨开了看着这个电路走线,你就能知道每个点的功能?

可以分析出来和恢复数据

网友(点评):
看回复就知道是明白人

网友(2020-05-01):
有激光机可以,没激光机的直接打磨也可以

网友:
纤维笔打磨

网友:
我也很好奇,有没有速度快点的办法。打磨很慢啊,不注意就磨断线

网友:
激光吧我也赞成前几位说的

网友:
回应各位之前的几位我只找到这个,似乎是个洋玩意百度查不到,只能*词语被过滤*去外网查看

网友(2020-07-04):
纤维笔打工具

网友(2020-08-14):
           慢慢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