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SCX4521HS保存设置问题

楼主(2020-03-13):
三星SCX4521HS打印机复印功能里的背景设置默认成 增强2导至复印出纸底色变灰,把它改回正常就好了。但是断电再开设置又变默认了。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刷固件?
主板上有两个BIOS芯片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都要刷一下?
望老手教我先谢过。
芯片

网友:
我客户只有一个用这机器的,也是开机恢复默认设置,我问过卖二手打印机的,他们说这机器都是这样子。客户也没要求过啥。

网友(2020-05-21):
控制面板底下有个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