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待机电压 不触发的

楼主(2020-03-13):
(图片)

网友:
)         接通电源后从ADAPTER 输出PP20V电压从J7000 P1/P2输入,经过保险F7005分两路输出。一路到Q7180/D7105 ,为输出12V主电压做准备;另一路经U7090,U5110分别输出3.42V及SMC_RESET_L到SMC。
2)   当按下键盘电源开关后SMC_ONOFF_L信号也送至SMC,SMC会输出PM_PWRBTN_L到PCH;同时还输出SMC_PM_G2_EN转换成P5VS5_EN,经R8140转化P3V3S5_EN送到U7501,为产生PP3V3_S5_REG提供Enable信号.
3)         P3V3S5_EN送到U7501.P21,从L7560输出PP3V3_S5_REG,U7501.P20输出PP3V3_S5_PGOOD.
4)
   PP3V3S5_PGOOD生成S5_PWRGD送至SMC,SMC输出一个SMC_ADAPTER_EN信号到PCH,
5)
   同时U1900 P12送来的32KHZ时钟也送到PCH ,在SMC 的作用下启动PCH。
6)
   PCH会输出一个PM_SLP_SUS_L信号转换成P3V3SUS_EN。(注:如果没有32KHZ时钟,PCH不会输出PM_SLP_SUS_L)
7)
   P3V3SUS_EN控制Q8002经Q8020输出PP3V3_SUS_FET送至PCH和SPI ROM P8.
8)
  PCH输出PM_SLP_S5_L到SMC和U8170 P2,SMC输出SMC_S4_WAKESRC_EN至U8170 P1
9)
   在SMC 和BIOS 的作用下U8170将输出P5VS4_EN到U7501.P4,经过L7520输出PP5V_S4_REG,并从U7501.P5输出P5VS4_PGOOD(注:如果BIOS不良,5VS4_EN不会出来。)
10)
  同时U8170还输出P3V3S4_EN至Q8002,Q8000输出PP3V3_S4_FET;
11)
  P5VS4_PGOOD  OK后,PCH输出PM_SLP_S4_L信号到SMC,同时输出①P5VS3_EN到Q8050生成PP5V_S3_FET
12)
②输出P3V3S3_EN到Q8010生成PP3V3_S3_FET
13)
  ③输出DDRREG_EN到U7400,从L7430输出1.35V PPDDR_S3_REG,U7400. P20输出DDRREG_PGOOD
14)
  ④还输出TPAD_VBUS_EN到U4801.P4,打开键盘控制芯片U4801
15)
  U4801从P51输出PSOC_WAKE_L,转换成SMC_PME_S4_WAKE_L送至SMC,PCH输出PM_SLP_S3_L到SMC;
16)
  ①同时经过U8180,输出PM_SLP_S3_BUF_L经R8187 转换成P5VS0_EN控制Q8052 经Q8060输出PP5V_S0_FET
②经R8186 转换成P3V3S0_EN控制U8030输出PP3V3_SO_FET
3此J45板没有1.8Vs0电压
④经过R8186后,转换成P1V5S0_EN送到U7810输出PP1V5_SO_REG,同时U7810 P3输出P1V5S0_PGOOD
⑤经过R8185后,转换成P1V05S0_EN送到U7600,输出PP1V05_S0_REG,同时U7600 P9输出P1V05S0_PGOOD
⑥S0电压PWGD送到SMC后,Q8150产生ALL_SYS_PWRGD一路送到SMC,另一路转换成CPUVR_VR_ON
17)  CPUVR_VR_ON开启U7200,控制U7310 U7320 U7330输出1.8v VCORE电压,产生PPVCC_S0_CPU_REG给CPU供电,同时U72002PIN输出CPUVR_PGOOD
18) ALL_SYS_PWRGD和CPUVR_PGOOD送到U1950后输出PM_S0_PGOOD
19)另外ALL_SYS_PWRGD信号还送至SMC,SMC输出SMC_DELAYED_PWRGD送到U1950.P6与P5的PM_S0_PGOOD&,从P3输出PM_PCH_SYS_PWROK送至PCH,
20) PCH依次输出CPU_PWRGD,CPU_RESET_L,PM_MEM_PWRGD PCH_PROCPWRGD至CPU,
21)PCH还输出PLT_RESET_L经过U2080 P4输出TBT_PCIE_RESET_L,AP_RESET_L CAM_PCIE_RESET_L,SSD_RESET_L,
22) PLT_RESET_L还通过R2083转换成SMC_LRESET_L作为LPC总线复位信号。通过R2071转换成A B 内存电压供电的复位信号PCA9557D_RESET_L,还通过R2072转换成DPMUX_LRESET_L
为EG/IG 切换芯片U9600提供复位信号。
23)所有复位信号OK,SMC通过SPI总线,让BIOS进入开机自检程序

附件的内容 下载复制了 积分有限的可以不用下载了

网友:
感谢楼上二位的分享。。。

网友(2020-10-21):
A1466算是经典机型了

网友(2025-09-17):
最爱出问题的是待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