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45 开机黑屏有背光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20-03-13):
联想B40-45 开机黑屏有背光就是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测的屏接口电压感觉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一下呢。

网友:
换个屏先试一试。

网友:
主板平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A:
换屏和屏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和屏线试一下

屏和屏线都更换测试过了,内屏还是不显示。

网友:
主板上屏接口每个信号都测一下,有些信号要用示波器

网友:
量量到屏的电压看看

网友:
你硬要在“主板”上“吊”死。3.3v到屏,测下屏上的"F"。

网友:
换屏确认是屏还是主板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B:
板号是多少呢 灰屏吗 有没有LVDS芯片啊

网友:
估计得换U了

网友C:
应该是有显示无背光吧,查一下DISPOFF# 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断线和短路,再追查来原。还有DMIC_CLK,DMIC_DAT这两根信号应该是一致的,不会是量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多少呢 灰屏吗 有没有LVDS芯片啊

版号A-B291P  Rev: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显示无背光吧,查一下DISPOFF# 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断线和短路,再追查来原。还有DMIC_CLK,DMIC_DAT ...

有背光,无显示。DMIC_CLK这个是声卡瞬间有3.3V的电压

网友:
屏,屏线都换过。不行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各个屏接口的供电脚都测一下,看哪个缺电压或者拉低了

网友:
EDP开启信号查一下,这种屏幕是不可以改背光信号的。另外屏幕上查下背光主供电

网友:
刷BIOS加焊CPU后内屏可以显示了,又缺色,少红色,现在手里没有屏了也没办法测试了,唉!愁人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lcd vdd正常不。。。。。。。。。。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是不是屏幕有问题呀

网友:
屏和屏线,换下再说。。。

网友:
给电池 放个电    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