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15款,开机慢 刷了各种BIOS还是慢

楼主(2020-03-13):
进系统要等1分钟以上 进系统后正常  电压都测试正常  BIOS也刷了  没进水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正常吧   白苹果界面不就这样吗

网友B:
是不是得需要原厂的

网友C:
三键复位EC程序即可解决

网友(2020-07-22):
刷个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吧   白苹果界面不就这样吗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得需要原厂的

没找到所谓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键复位EC程序即可解决

哪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得需要原厂的

应该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