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FZ53V待机0.056不触发

楼主(2020-03-13):
华硕FZ53V待机0.056,偏高,待机芯片1225C微烫,测试不出3V 5V  跟着感觉走大致测试待机时的VREG3 VREG5正常,供电正常,插入电源的瞬间稳压电源有微短的信号,果断换1225C,结果还是一样,考虑是不是负载短路,段3V 5V的负载节点,在测试待机0.017,测试发现3V正常,5V不出,考虑到待机正常而且有些机器待机不出5V就暂时不管5V,开始恢复节点,发现3V的节点JP8102断开的情况下没问题,果断查节点后的原件,没办法只能逐个拆了排除,有一路到PCH中间有节点断了,还是一样,还有一路到BIOS芯片,拆了,通电待机正常,郁闷不会是BIOS芯片坏了吧,或则是程序出问题了,先刷程序试试,淘宝买了个刷上去通电测试待机正常,装机按开机键结果出发了,电流不断上涨,亮机。无语了,折腾大半天差点都换PCH了,结果竟然是BIOS程序的问题,一开始待机芯片发烫思路就局限在供电方面了,没想到竟然是BIOS程序的问题,下次不管啥毛病先刷BIOS 另外这款机器待机情况下好像不出5V   版号GL553VD  REV 2.0

马云家买的

网友:
马云家买的,试过没问题,大家可以下载试试

网友A:
这个是坏的,送给有需要的

这个是坏的

网友:
现在本本BIOS和EC,南桥坏的多

网友:
华硕笔记本就是爱坏BIOS

网友B:
供电电压正常,先刷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坏的,送给有需要的

哈哈哈,讲究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待机只出一个,要么只有5V,要么只有3V

网友C:
第一次见BIOS导致待机有问题的。一般看到都会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BIOS导致待机有问题的。一般看到都会直接换芯片

我以前也遇到一台戴尔1440的也是BIOS引起的3.3不正常,当时也是直接换了,但是这种新机器不敢轻易换芯片,就刷了一遍没想到一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正常,先刷再说

主要是待机3.3电压不正常就没想到这点

网友:
希望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网友(2020-06-20):
这个问题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