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M2A55M-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

楼主(2020-03-13):
人生当中第一次维修主板,新手小白最近在家无聊,手上有一个主板全部usb失灵,正好拿出来研究研究。首先在论坛找了个点位图,版本号不太对,大体一致,凑合用吧,打开万能表测前后usb各脚针电阻都正常,OK,大概南桥没问题。开机上电,测前置usb的vcc1.85v,不正常,测后置的vcc3.4v,也不正常,根据点位图跑线,来到图上标的位置,两个0欧电阻,前置的前级5v电压正常,后级1.8v不正常,观察电阻发黄,后置usb的0欧电阻前级5v,后级4.85v不正常。料板上找了两个0欧电阻,代换以后,前后级都是5v,测前后usb的vcc也是5v。插上U盘开机顺利进了pe系统,测试所以usb正常使用。

网友A:
手里还有个V星a68m,usb15秒报错,没有图纸,论坛上的什么什么排阻,这主板下半部分一个排阻也没有,根本找不到usb-oc在哪里,各脚针5v供电正常,电阻也正常,什么8脚芯片,没有,这个是每个usb有一个6脚芯片控制,电压电阻均正常,陷入困境,大神出来指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还有个V星a68m,usb15秒报错,没有图纸,论坛上的什么什么排阻,这主板下半部分一个排阻也没有,根本 ...

论坛没图纸的话可以淘宝看看,这种只要有点位基本都能修好的。也可以先观察USB口或者桥附近是否有明显腐蚀的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