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6 4G改过WIFI版的机器还能再解ID吗?

楼主(2020-03-13):
如题,接一台之前4G改过WIFI版的机器,(硬盘和WIFI都是换过的),客户ID忘记了,拆硬盘买了两组激活码,能连WIFI,但是都提示不能激活界面,刷机重新刷过了,不知是何原因,有遇到过的大神请提示一下!
WiFi

网友:
1 要重刷机,2会不会是nfc芯片?3原来的码还在的话,写一下看

网友:
我知道的是 改成WiFi版后 是可以换序列号重新激活的,但换了序列号后必须刷机才行,还有检测N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