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rev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3-13):
             asus x555ld rev2.0不触发(一客户),取下电池过一会,有时可以开机,能正常使用,关机后不能再开,到论坛上转了下,有的说刷BIOS(试了无果),有说换32.768(试了可以开机,但上电池后关机一样开不起,二个小电容拆了也可以开一次,结果一样开不起),纳闷之际想起之前看过一个贴,关于ASUS内置电池在主板上RTC电路改个3V电池上去修复;ASUS电位图太麻烦,自己找吧,恩,1分钟不到找到了,断开内置电池相连的0欧电阻,外接上3V电池,成功修复

网友:
楼主你的想法好 学习了 下次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我也这样搞

网友A:
是内置电池没电了?

网友:
楼主你的想法好  下次可以参考一下,还有你的图片没贴好看不到~~

网友:
昨天修个X555LD  3.3  的主板  有待机35V   却无待机电流    1.05V也有      LID 复位正常  晶振也起振了  不上电
结果是BIOS 问题

网友:
通病。   asus就爱干这事,保修期之内都得放几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内置电池没电了?

              有电

网友:
遇到好多了,这种内置电池就是放电好,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可以改个双二极管一端cmos电池供电,一端电池供电

网友:
外挂电池就是牛

网友:
真的骚,看了你的帖子真的想马上把0欧排阻换了,然后看评论说刷个BIOS就好了,明天烧录器才到,好纠结,我的双手饥渴难耐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内置电池在哪里  我还以为 这种机器 没有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