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大电流不开机 松香大法显示q1403发热然

楼主(2020-03-13):
苹果6大电流不开机 松香大法显示q1403发热然后摘掉短接 依然大电流不开机

网友:
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
后级短路

网友:
查看下附近的贴片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主供电短路,拆那个1403没用,直接拆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
你不适合干维修!因为不会思考!

网友:
cpu旁边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搞定了  cpu旁边电容  谢谢大家

网友:
Q1403保护管烧肯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