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年老本子,联想y450广达KL1板

楼主(2020-03-13):
上手故障为触发0.7A掉电,照时序检修,故障为无1.8V和1.05v,已修复掉电问题,过程省略。
开机亮屏,后发现不读硬盘,可发现U盘但不读数据无法进PE,进bois也没发现硬盘,手摸南桥发烫,查硬盘和南北桥以及各路供电均正常(唯一偏差南桥1.5V实测1.43V偏差极小不怀疑),硬盘4条数据线对地值也正常,下图L27对地短路断开后南桥端不短 电压也无拉低现象 故不怀疑,因手上没有可换的南桥且不知如何准确判定南桥损坏所以暂时不想动南桥,
   本人初涉笔记本维修,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下此等南桥发烫不读硬盘的故障应当如何检修?或者哪方面故障也会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A:
SUSD与MAIND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B:
确定L27短路吗?可上烧鸡大法呀  另外广达的二级电压容易出问题,如楼上所说查SUSD  MAIND等控制的电压是否都已正常转换,有些转出来电压偏低的就出问题了。1.43V可看一下其来源控制电压等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D与MAIND电压分别是多少?

都是15V,对了下图纸,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L27短路吗?可上烧鸡大法呀  另外广达的二级电压容易出问题,如楼上所说查SUSD  MAIND等控制的电压是否都已正常转换,有些转出来电压偏低的就出问题了。1.43V可看一下其来源控制电压等是否异常

查了,你说的两项电压所控制的转换管均能正常转换电压。至于烧鸡法,(L27处连的地方特多,因为没有特别明显的拉低电压所以我不觉得有问题)明天烧烧看。谢谢您的宝贵指导

网友:
涮涮BIOS试试。

网友C:
这机器通病不是显卡供电小板吗??换个再说

网友:
南桥不缺供电就换桥看看

网友D:
Y450不认硬盘通病,一个6脚mos管坏。在待机芯片旁边

网友E:
我有一台联想y450老电脑显卡芯片开机几分钟就发烫然后就自动保护自己没有芯片也没有BGA求大神们收去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联想y450老电脑显卡芯片开机几分钟就发烫然后就自动保护自己没有芯片也没有BGA求大神们收去修理

断掉温控,视温度情况再决定是否可行。

网友:
刷了,没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通病不是显卡供电小板吗??换个再说

先前掉电问题就是搞了小板,自排除小板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Y450不认硬盘通病,一个6脚mos管坏。在待机芯片旁边

好的,我查下,谢谢

网友F:
我手上也有台Y450内存过了 电流跑到1.45不显示 最开启电流跑0.4无cpu供电修好了显卡也挂了 老本本不想换显卡了 有人要吗 拿去单配件也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也有台Y450内存过了 电流跑到1.45不显示 最开启电流跑0.4无cpu供电修好了显卡也挂了 老本本不想换显卡了 有人要吗 拿去单配件也可以

啥价格,我缺个电池,其它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啥价格,我缺个电池,其它正常

你看差给点可以 Y450我拆件卖要的回复我

网友:
南桥可能性还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