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KJ7NX REV:A00 不触发 维修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10可以抢楼

楼主(2020-03-13):
戴尔 KJ7NX REV:A00 不触发 维修,测 PL4503 PL502  电压均为4V   51225 Vin 电压  4V  这电压不对,在测BQ717电池充电芯片 1脚  2脚 19.5V 正常 再次20脚无电压,不对,此脚电压应为19.5V  对地测量电阻 没有短路,再测PR4403  此电阻为10欧姆电阻,一脚19.5V 2脚无电压,看来已开路。装上新的电阻,插电测试,BQ717 发烫,10欧姆电阻冒烟了,难道BQ717 短路。赶快测量BQ717 20脚已经对地短路,去掉BQ717  再测还是短路,外围就C4410  C4433两个电容,去掉4410 还短,再去4433 不短了,最小的电容短路了,装上4410,在装BQ717.在装10欧姆电阻。再测20脚 不短了。通电,有待机了,电流0.01升到0.78 屏亮。

网友:
原来是一个滤波电容导致的烧保险无供电,个人感觉没必要标这么清楚,万一通病呢。当然所占角度不同观点不同。

网友:
一个电容惹的祸!

网友(2020-04-12):
说得清楚明白,还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