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有没有师傅帮判断下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13):
华硕VM592U笔记本电脑,突然之间变得装系统拷贝速度非常慢,拷贝完安装中也非常慢,装好进去系统中也是,打开东西都会慢一拍,换了固态硬盘硬盘问题依旧是那么慢,但是在pe中打开程序的速度就正常,在系统中测试SSD的速度也是没有问题,拷贝文件速度也正常,就是打开程序的速度会慢一拍,就好像硬盘速度跟不上一样。。大家帮分析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目前发现是CPU降频了,锁频在0.38

网友:
固态开关机速度也非常慢,固态没有问题的,调换过硬盘测试的,进去系统使用中也有点像CPU占用过高处理不过来一样的问题,查看任务管理器CPU占用并不多,只是打开个我的电脑都会慢一拍

网友:
遇到过华硕换了固态依然是很慢的,也不知啥问题

网友:
要不要换个桥试试

网友:
CPU降频了

网友:
更新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同意先刷bios

网友A:
运行慢,看是否降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行慢,看是否降频了

降频了,锁定在0.38,大概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C:
先刷BIOS,不行看看硬盘与桥通信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不行看看硬盘与桥通信部分

是CPU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频了,锁定在0.38,大概是哪里问题呢

先刷bios ,不行的话可能主板供电有问题咯  具体还是检测过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

刷bios也没用

网友E:
什么CPU,上次遇到一个,换主板都没有解决,很是怀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CPU,上次遇到一个,换主板都没有解决,很是怀疑

I7 7500U的处理器,换主板都不行?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7 7500U的处理器,换主板都不行?不可能吧

哦,那不一样我那个是AMD板应该是性能不行,你这个感觉CPU供电不足的样子,cup的svid打一下波形看看。BIOS还是要刷一下原厂的看看。

网友:
如果进PE无问题,是不是有驱动坏了。

网友:
cpu供电  要么cpu不行了

网友:
显存或者独显挂了

网友:
看看充电功能正常不正常,或者换个充电芯片试试,之前遇到过换充电芯片好的。

网友:
华硕锁频直接查热温信号

网友:
这个cpu供电是不是通过SVID与芯片通讯,然后调整电压输出,可以试着换个供电芯片和上下管

网友:
我感觉是cpu坏了。

网友:
把BIOS升级到最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