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U203U笔记本触发后掉电

楼主(2020-03-14):
手头一台华硕BU203U笔记本因电脑包从车上掉落,致使触发后掉电,待机电流25mA左右,5V和3.3V电压正常,触发后电源指示灯亮,电流35mA,过几秒后掉电,待机电流变成1.3mA,5V和3.3V电压无,再次触发(要多按几次)后同样可以触发,电源指示灯亮,3.3V可以输出,但5V无输出,几秒后再次掉电。应该如何维修,无图纸点位图,由于本人初学,点位也一时找不到。该机型CPU和内存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附件为主板正反面的图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可以先观察看主板上是否有掉件的。没有的话只能找专业人士修了,这种问题我们自己都得花些时间来查主板。

网友:
这个掉地上一般虚焊概率大,建议加焊各主件

网友:
除非通病,不然维修要拿到实物测,不是这样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
嗯,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多半是哪里摔出虚焊了

网友:
不过如果是虚焊的话这主板就真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