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Z53v 进不去PE啊!!着急!!!!

楼主(2020-03-14):
昨天一个华硕笔记本系统出了问题,需要重装WIN10,但是换了2个U盘Pe都没能进去。一个是杏雨梨云的十周年己亥更新版,一个是增强版UEFI的大白菜。。
一个提示Missing operating  system,一个直接蓝屏提示You pc ran into .....

已经关闭了FASTBOOT跟securebootcontrol,CSM也打开了,SATA模式是AHCI。U盘也设置为第一启动了,但就是进不去PE。

我有考虑过是她硬盘有问题,但是没证据。。毕竟是网络在线指导,也没办法拆机换硬盘。

今天准备再用优启通试试,再不行的话我真没有招数了。。。。。走过的路过的大神们,有木有遇到过的呢?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吧,感激不尽!

------------------------------------------------------------------------------------------------------------------------------------------------------

问题升级喽,今天下午用优启通跟电脑店还有通用PE都进来了,但是没办法安装系统(一键安装那个程序加载系统ISO镜像后只显示install.wim)没有版本的选项,所以在开始安装后报错。

网友:
直接找另台机来做系统

网友:
进BIOS看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华硕什么型号配置的笔记本电脑?估计很大可能是老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什么型号配置的笔记本电脑?估计很大可能是老爷机

嘿,你算说错了,要是老爷机就好办了呢。这个机器是新款的,有固态硬盘的机器。正头疼呢。。。。。

网友:
“球经不懂(川话)”瞎胡闹。

网友:
用安装版的   先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用台式机写入系统进硬盘,再装会笔记本看看

网友:
这种话pe肯定引导不了。进去了功能也不正常。新机器用微pe。以前很多pe 用在新笔记本上,都不好用了。

网友:
END来了——后来我又尝试换1909的原版ISO镜像做测试也不能安装。。。这跟系统镜像完全没关系!一曲终了,我还是指导客户进行恢复原厂系统。因为是远程维修,所以做不到更换硬盘,最终恢复原厂系统解决了问题。我平时用的U盘PE其实就三个,可以说没有装不上的系统,但这次的确是阴沟里翻船,不想多说,继续努力吧!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的参与,十分感谢!

网友:
PE太老了,现在好多机子必须用WIN10PE才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