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帮小弟看看,修好奉上200红包

楼主(2020-03-14):
板号是FX505GD  REV:2.0,故障是电流上到0.15左右就掉电然后反复这样,除了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出其它的都有了,对这种新机的时序不明白,实在没辙了,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修好发红包

网友A:
礼貌性的刷个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2696-1-1.html
合成一下不行就淘宝买去  看运气了

网友B:
0.15 肯定有没出的供电呀。。。。。也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5 肯定有没出的供电呀。。。。。也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这个机器进了点水,应该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也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机器进水,进水点在哪里?先在进水点附近找找故障,不行就找个工厂BIOS试试。查一下CPU供电条件,这机器好多CPU不出供电都是CPU本身问题。

网友:
先刷  在说

网友:
我有一片 跟你一样的 进水 还在修 加个微信 交流一下呗,18318051651

网友:
查查BIOS没有有断线的

网友D:
六代时序 如果ME出问题  机器是不会出CPU电压的  看下CPU供电以前的电压都出来没  进水位置 看图纸  有没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先把显卡供电芯片换来看一下,先把显卡供电修出来再说

网友:
少电压  不要只查核心供电,辅助供电也查下,明显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礼貌性的刷个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2696-1-1.html
合成一下不行就淘宝买去  看运气了

维修平台,你凑什么热闹

网友E:
进水机bios关系不大  需要我来个原厂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代时序 如果ME出问题  机器是不会出CPU电压的  看下CPU供电以前的电压都出来没  进水位置 看图纸  有没有断线之类的

看主板,怎么看是几系列的桥,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bios关系不大  需要我来个原厂试机

大佬,传上来试试啊

网友:
缺电压或缺PG信号

网友F:
ec针脚上是什么东西,图片看不清楚,放过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针脚上是什么东西,图片看不清楚,放过电了吧

光线问题,已经放过了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传上来试试啊

现做吧

网友:
哟 大大红包嘞大大干活

网友:
我想问你这机一的电源头是什么的?如果有检测针的,你这样焊线修是不可以的哦

网友:
3.5V转换电压 挨着挨着查下 这种要有耐心 重点盘查进水区域 不然怎么办

网友:
3V 5V二级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还新?直接发给我修150邮费你自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进了点水,应该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

进水肯定不要去动BIOS,这个电流肯定缺电压啊,查Pg看看

网友:
先查CPU供电开启,有的话查转换电压,没有就去查pwm供电的电压,可以去反测all-pwrgd。进水的看看腐蚀电阻

网友:
修进水的那里撒

网友:
内存电压出来了,下一步就会出CPU VTT 供电

网友:
我估计CPU下岗了

网友:
还是仔细研究一下时序把,要按着时序测量信号,你这样说,没有人能帮到你

网友:
进水机慢慢查,看桥有没问题

网友:
少电压  不要只是查核心供电,辅助供电也要查下,你这明显少电压。

网友:
这么热闹啊 ,钱的魅力果然大!~~~~~~~~~~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查下内存供电出来没?万用表不灵敏,最好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