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A/M.2不亮

楼主(2020-03-14):
供电正常,不掉电,刷了BIOS,求点思路!!!

网友A:
根据你的故障描述,我只能回答~换板~换人吧!

网友:
应该开始查信号了,pg。如果有复位,我就不修了,搞不定

网友:
没有营养楼主应该描述详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故障描述,我只能回答~换板~换人吧!

应该是先换人后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