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M-D3H REV1.1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20-03-14):
  新人一枚,看了很久的教程,最近才沉下心来把吃灰已久的板子修一修。话不多说,按照月饼老师的不触发终极秘籍,短接开机针后首先检查桥待机条件信号,一个个循着图纸和元件位置图查过去都正常,唯独RSMRST#一直低电平。挑开R326、C104测IT8728F的116脚下拉已正常挂起,果断撬掉C104,再次上电已能正常触发。
  第一次修主板,让各位前辈见笑了。

网友(点评):
不错,思路清晰,名师出高徒啊,我们也该去学习一下了

网友:
愧不敢当。这才哪到哪。

网友:
厉害,我是小小白,才报的名,基础不行, 听课一遍基本听不会,期待早点学到你这个水平。

网友A:
学习到了,我也是才学的,感觉好困难啊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一般小电容短路在技嘉主板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C:
竟然躲在ATX电源附近。我一个H55也是RSMRST#待机0vSB。或许也是你这样的情况,没有图纸借助,我I查不到线路

网友D:
般小电容短路在技嘉主板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到了,我也是才学的,感觉好困难啊

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般小电容短路在技嘉主板还是比较少见

我也很纳闷,这个回路也就3.3V电压,一个标称25V耐压的贴片电容(貌似是0201贴片)竟然击穿漏电了。我也是犁了好几遍才对其下手的,果断也是瞎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一般小电容短路在技嘉主板还是比较少见

如同瞎猫撞上死耗子般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躲在ATX电源附近。我一个H55也是RSMRST#待机0vSB。或许也是你这样的情况,没有图纸借助,我I查不到线路

没图纸就得靠经验了,我等小白玩不转。

网友:
厉害,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让我自己修  唉!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容  这么低的工作电压和电流   这么好的工作环境也击穿
太不会享受了

网友:
楼主细心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