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EW开机0.018修复

楼主(2020-03-14):
华硕X550EW 待机0.004按开机0.018 电流轻微上升 拆机基地下图纸 打开鑫智造 里面有维修指南 点位图,在基地上也下载了饼哥发布的电位图 此机待机的时候只有5V +3vsus要开机才发出,电路图时序上有说明 也是在这一步发现问题 1.8V 3.3V都有 偏偏无0.95V   查0.95VSUS_EN PU8201第三脚有3.3V正常 这是0.95V开启信号 测量下芯片供电有,开启有,打了下对地阻值有200左右,说明无短路,一般这情况是芯片问题了,找芯片换上开机,电流0.2几0.5几跳动,测PL8201 0.95V正常了 接屏亮机,此机修复   说明下此机BIOS是4M的图纸BIOS都打包上传

网友:
谢谢,我想想下个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