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7-3467 死机

楼主(2020-03-14):
Windows 10转圈那死机不动了,内存  硬盘无线网卡 uSB小板   触摸板键盘去掉,加载WIN10 PE到转圈那也死机,2003PE 蓝屏0X000000A5 BIOS 刷过了,独显断开了,CPU加焊过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查蓝屏A5说把硬盘模式改成AHCI 可是这个机器BIOS 只有AHCI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 重建引号分区再装一遍

网友:
试试用UEFI引导进WIN10 PE

网友:
用UEFI引导进WIN10 PE,看看分区模式

网友:
PE 直接进不去

网友:
PE都进不去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蓝屏A5说把硬盘模式改成AHCI 可是这个机器BIOS 只有AHCI

这么新的本  跟硬盘模式没有关系 估计cpu问题

网友:
多换几个PE版本试试 兼容性估计也有可能的

网友:
CPU或者 PCB是不是有个别脚不良啊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引起这些问题

网友:
可能CPU或者板子掉点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进pe就蓝屏  弄了很久都不行  bios刷过CPU加焊过

网友B:
很大可能 cpu 挂了

网友:
,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蓝屏什么代码呢

网友:
cpu挂了  板子I7的 1500. 因为我售后买了。。 淘宝没货

网友:
安装版 的 不行 换板

网友:
PE进不了觉得U挂掉机会很大

网友:
不用想了南桥挂了!

网友:
就像是cpu的事

网友:
这种是板载CPU吧。很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喔

网友:
我觉得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听你描述是cpu挂了,报价换板吧

网友:
硬盘模式,或者 CPU挂

网友(2020-04-25):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 cpu 挂了
自信点 就是U挂了 7代 8代 都这样

网友:
八成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