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了三个充电芯片了,要毁几个才能成功?

楼主(2020-03-14):
今天第一用热风枪,也是第一次换芯片,心情紧张又激动,手抖得厉害,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主板的充电芯片给吹下来了,顿时有点小小的成功感。

        但很快就被泼冷水了,芯片吹下来后,焊盘不知道怎么清理,所以没清理就直接将新的芯片给焊上去,焊了很多次都没焊稳,动一下就掉了

后来直接吹了三分钟稳了,心里那个高兴啊,通电测试,没想到一通电芯片就冒烟了

应该是坏了,再用第二个,第三个还是一样。难道芯片脚没对准?

暂停,不搞了,出去抽根烟,看一下焊芯片的视频,看别人是怎么焊,看到他们要把焊盘的锡清理干净,再上焊锡膏,焊宝等等一堆东西,工序怎么这么复杂啊

         如果焊盘的锡被清理干净了,那芯片靠什么和焊盘粘在一起?焊锡膏不会导致芯片短路?
          师父们,鼓励鼓励吧,新手的我正在努力中,虽然道路不平坦,但心中的那份执着还是一直存在,我不放弃。

网友:
原主板是高温锡,清理掉度上低温锡,焊接会更容易。如果是BGA的芯片要植锡的。多看多练习,必定成功,高手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师父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焊接温度  定位

网友:
新买的芯片要上锡,风枪先加热焊盘,溶锡后放芯片上去,镊子轻轻点一下就自动归位了,可以先拿废板练习

网友A:
风枪吹芯片要转着吹,不然会吹坏芯片的  也不能吹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芯片要转着吹,不然会吹坏芯片的  也不能吹太久

好的,谢谢老板,祝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网友:
用废板先练,风枪是什么枪,笔记本板子的话还是弄个气泵的,另外三分钟肯定是长了,温度或者姿势不对,风口和芯片距离要练练好。

网友B:
用废板慢慢练手先,等下出问题就亏大了

网友C:
交点学费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废板慢慢练手先,等下出问题就亏大了

拿自己的ThinkPad yoga s1做实验,看来是要被我搞报废了。待机测量ec时不小心搞短路了,不知是烧了哪里

网友:
用废板慢慢练手先,先把基礎功練好。再實操